1421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1):
在论坛了搜索了下无图,参考别的图纸,此板二修板,待机0.01不触发。 3.3v 5v芯片动过,充放电芯片动过,ec动过

大致主板无短路,测tps51225  3脚13脚,3.3  5v线XD正常,3.3v 5v电感无电压, 6 脚,20脚,开启0v,应该是ec没发出,测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吧,刚测了一步,连供电都无,那肯定不对了,因为没图盲修,从供电脚跑线吧,跑了一会没跑通,分析:ec的供电大多数都来自线性电压 3脚,或者3.3v断续直流的电感,但芯片3脚,3.3v电感都不通啊,估计芯片3脚到ec的供电脚之间的线路有问题吧,之间的线路没跑通,直连试试吧,应该行的通,连好线通电,待机电流0.05,待机偏高,按开关键没反应,看来此招行不通,还是老老实实的跑线吧,跑了大概3 -5分钟,q2602的d极连ec的供电脚,s连tps51225的3脚,测q2602为p管,g极,2.6v,问题找到,将q2602的d/s直连待机也是0.05a不触发,接着跑线,q2602的g极经r2433 ,r2432和ec的74脚相连,ec74脚0v,r2433一段2.6v,一段0v,最后分析是q2602导致,换掉机器亮机,为什么直连不行呢,q2602的G和q2403的g相连,q2403控制的是3/5V的开启, q2602坏导致Q2403导通,本来可以秒杀的机器,因为没图修了10几分钟

网友:
xd线性电压,打错字了,键盘不太好使。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修起来相对慢点            确实也属于正常

网友:
没有图纸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啊,十几分钟就搞定了还是挺快的,学习了

网友:
没有图纸能修出来。。也是厉害的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