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7-11):
屏的VGL,请教用什么可以飞线沾在玻璃上
飞线

网友:
玻璃上怎么能飞上线呢,一般都是粘上的,,这个我们没有这胶

网友:
要想飞线飞得很牢固的话,建议还是点热熔胶进行加固为好

网友:
玻璃飞线不行,搞定导电漆可以试试

网友:
很细的漆包线,配合导电银漆!就可以了。

网友:
导电银漆 试验下

网友:
以前搞过 不太牢靠 得用专用的那种漆包线 得焊接下

网友:
得取出漆包后 再用银漆包裹 粘到玻璃上 用灯烤下最好

网友:
屏修到这种程度了,看来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电机电刷的碳粉可以解决。。。。。。。。。

网友:
漆包线,配合导电银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