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nm-a043 v1.0 0.8-0.3a不停重启

楼主(2017-07-11):
e431   nm-a043  v1.0   0.8-0.3a不停重启,刚开始是0.8a不亮机,CMOS放电后,就不停重启了,有遇到的吗

网友:
看着像当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如果正常就换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E431 E531两款机器BIOS U6易出故障

网友:
E431 E531两款机器BIOS U6易出故障,刷的时候一定要刷原厂的BIOS,非原厂的有时开机慢或不显示

网友:
你查查电路吧   你这样放电的话 以后还要出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

天意wx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确定一下所有电压是否都出来了,如果全部出来了,刷了BIOS还不行的话,可能有点难修了

网友:
严管区 回帖注意 不要灌水

网友:
是u6  bios问题,电压来回跳变影响判断了,,已经解决

网友:
一台E431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刷u6正常开机

网友:
刷U6应该就可以好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