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P03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1):
一理发店送来的DELL笔记本电脑,型号P03G 14/1450不开机说是开关坏了。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拆机短接开关还是一样不触。报完价让客户等等修好给你打电话。接下来测开关3.3V 3 5V电感正常,IO是IT8502E,125脚有跳变,供电有了IO正常会发给桥的一个信号BTN3.3V,测下没有,18脚挑起有3.3V了,以为是IO坏了,刚好手上有个一样的,换上去开机正常了,心想今天捡到钱了,谁知装好机后又不行了,还是不触发啊。估计是哪里虚焊了或电容不良。无意间手压到南桥上就能正常开机,试了很多次可以正常开机。加焊后OK。装机收钱,顺便献上原机BIOS 。 DELL P03G H830_HIGH REV

网友A:
早知道就不用换IO了,我是沙发耶

网友:
这个南桥焊了,会返修吧。我正常南桥坏了直接换

网友:
你加焊南桥 能用多长时间啊  没有重置吗  这样能用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知道就不用换IO了,我是沙发耶

维修总会走些弯路也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