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主板维修

楼主(2017-07-11):
昨天接客户一台式机,型号为华硕H61M/E,客户反应在家用一会关机再开就亮了,于是拆板检查,插上小喇叭,不亮的时候报警一长两短,很明显内存过了,应该是显卡检测故障报警,因为客户用的是集显,就插块独显开机还是报警,先软后硬,刷了BIOS还是不行,因为当时忙,就扔在一边,下午的时候再拿过来搞,测量各个点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因为客户的CPU内置显示芯片,不会是CPU坏了吧,换了个CPU还是报警。仔细一想,因为这机器有时能亮,有时不亮,会不会是CPU的集显电压不对,就把CPU旁边的电容都量了下,果真,有一组电容是11.67V,其余2组都是12.03V,于是把电容换掉,后面开机每次都能开了,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电容的位置如下图:

网友:
12V主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以后有个方向

网友:
很多毛病就像你这个客户一样,有时行有时不行,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很少看到CPU供电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我堂弟也有块板是类似的问题,我也试试测测看.

网友:
这种电容 很难有坏的吧,至少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