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BOOK 12寸机器 进水 ,想找个大神修复

楼主(2017-07-11):
       MAC BOOK A1534故障:机器进水,板子上掉了电容电阻,找不到同样的料板,机器其他部件正常(换一样的机器加电点亮进过系统)想在论坛里面找个大神修复一下板子,顺便咨询下大概需要多少票子:lol:lol:lol

网友A:
给迅维快递过去吧!
论坛有官方有店啊

网友B:
可以发过啊。。。。。。。。加QQ修了好多

网友:
掉部件的好麻烦

网友C:
兄弟。这一单赚大钱咯。

网友:
可以联系迅维维修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迅维快递过去吧!
论坛有官方有店啊

兄弟有没有寄过?: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一单赚大钱咯。

机器 现在属于自己的啦,就看板子能不能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过啊。。。。。。。。加QQ修了好多

好的   谢谢,联系下问问情况

网友:
恩,是的啊,不见掉了好多,而且都是极小的电容电阻,一般的板子上面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系迅维维修部!!!!!!!!!!!!!!!!!!!!!!!!!!!!!!!!!!!!!!!!!!!!!!!!!!!!!!!!!!!!!!!!

怎么联系的?  看了下不知道怎么联系  ,迅维收费如何?

网友E:
我可以修                     微信:lyb15459453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修                     微信:lyb154594539

你是在哪里?    需不需要整机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