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0 板号NM-A141 主板进液不显示 及内存另类故障

楼主(2017-07-11):
客户送来联想Y400 说开机不显示  拆电池上电流表 待机0.003 上电到0.7-0.8  电流表电流指示灯闪了一下 有打表的意思  然后掉电  拆开C壳 发现主板进液了 还有水迹 清洗干净 芯片引脚有断线了 找到图纸 此芯片 PU10 TPS51219 是1.05V 供电芯片 9脚+5VALW 断线 一般芯片进水都是主供电断线多 换上新的芯片 接好断线 按图纸把周围腐蚀的电阻电容通通换掉 所有电感 及公共点 打阻值 没有短路 烤板了半小时 就通电测试了 上电到0.9-1.0几电流无跳变 测供电 都正常 就换个内存试吧 上自己内存2G 1.5V高电压版的 电流刷刷上去了 屏幕也亮了 心想原装4G内存也烧坏了 换别的机器上试了一下 哎 可以正常亮机 内存也是好的 是没插好吗 反复插了N次 在本机上都不显示 在别的机器换了几个机型都可以正常亮机 但是自己的2G 放在本机上 随便插都可以亮机 但是只能插下面的内存槽亮机 插上面的内存槽就不亮 心想是主板进水烧了一下 不识别4G 内存了吗 然后找了新的金士顿4G 1.35v 内存 试机也可以正常亮机 进系统反复测试都正常 到这里 心想就和客户说主板进水了 主板烧了 内存也烧坏了 修主板换内存就好 但是心里知道 这样的故障一般还是主板没完全好 导致原装内存不过或挑内存 还是想把问题的原点找出来 在论坛也找到类似的故障 有位同行说最后刷EC的BOIS好了 如此我把桥和EC的BIOS刷了 都还是原故障 对电路的时钟 复位 有不太懂 想起以前的主板 内存都是受北桥控制 这主板 只有南桥 显卡 和 CPU了 集成化了 这内存是受南桥还是CPU控制呢 加上一开始试机电流有打表的意思 是不是把南桥给击了一下 有想换南桥的意思 还是先来简单的 找CPU试了 原机是I5 3代的CPU 找了没有3代的CPU 知道和2代有通用的可能性 找了个2代 I7 上机 闭上眼睛等奇迹 按开机 一下感觉眼前光一亮 哦靠 正的亮机了 原装4G 不亮的内存插上面内存槽 或下面内存槽都能亮机了 幸好 幸好 果然是CPU出问题了 不然真的不好弄了 这机器搞了一上午 终于有结果了 所以做维修碰到复杂的问题要把所有不太可能但存在可疑的都试到    后想 原装I5 3代的 CPU上2G 或4G 低电压的内存 也都能正常工作 不太理解 本人新手 讲得有点啰嗦了

网友:
试水板子一刷子上去然后补线,找腐蚀。一般没问题。

网友A:
字写得太密了,看的眼痛。楼主你最后怎么给客户的?换CPU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 恶心 LZ 真厉害  这几期都能修 了   学习额

网友B:
这机器好像是四代的机器。。是不是记错了。楼主。

网友:
谢谢你们的评论,学习了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文字内容 ,,,,,,,,,,字体看这累累累

网友:
我看见这字体 头都晕  。。。。。。。。。。。。。。。。。。。。。。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三星的,进水烧了显卡。。。。硬盘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写得太密了,看的眼痛。楼主你最后怎么给客户的?换CPU了?

是的字太密了 下次发帖改过来  是同行 自己拿去换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好像是四代的机器。。是不是记错了。楼主。

确定是 3代 I5 3230M  SR0WY 确保没有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