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

楼主(2017-07-11):
此机器我上电流表跑到0.2几,我上来就感觉bios可能性巨大,然后cpu,我拆开先量出CPU肯定没出电,集显电也没有,我就不管直接刷bios,各种刷,直到没分了、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心疼分,换cpu,换供电的6132A,叹了个气,都没用,崩溃了,反正就是在0.22掉了再触发一会掉了,无进水,托了客户很久了,求解

网友:
BIOS找个原厂刷写 就可以了 不用刷那么多 你的这个 0.22 无U供电查下U供电的相关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