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改高分屏1080P 教你二分钟完事

楼主(2017-07-11):
Y430P普通屏是40针的要改高分屏1920X1080P 需要换高分屏线和30针的高分屏幕都有卖的就不说了
改高分屏主板电路也要改,原理不讲了会看电路图的都会改,上传两个改过的图就明白了

图上是改的数据线,上面6个电容移到下面,加一个电阻完事,这是改好的。

图上改的是供电部份,图中二级管没有也可以直接从上面电阻位置飞线到下面

成功点亮1920X1080

网友A:
小白表示看不懂,有没有再详细的

网友:
一般不是只要换,屏 和屏线就行了吗?

网友B:
这几期多少年了  还改他   你还不如该Y480 呢  该过吗

网友:
没有电路图,完了找个图研究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几期多少年了  还改他   你还不如该Y480 呢  该过吗

不是Y430 是Y430P 这个是15年的机器比Y480新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表示看不懂,有没有再详细的

这个够详细了吧,图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原是EDP转LVDS,改成直接由EDP输出

网友:
电路图呢  ? 根据那个图纸该的  放出来啊

网友:
高手 路过学习一下   -----------------

网友:
楼主,你是高手,这个也能搞定,但是还是有点看不懂哦

网友:
该供电   改时钟     改数据   还不用换屏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有,Y410P和Y430P板号一样,NM-A031

网友:
没搞过。。。。。也没心思去搞。。。。何必呢

网友:
碰到这机器都是不开机的 基本上屏坏的很少 进水触发的多

网友:
高手     这个要收藏了                   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有这种要求的客户      这种改过的稳定么

网友:
这个学习了     就是没碰到有这种机器要升级屏幕的

网友:
很不错的,楼主辛苦了,下次遇到这机器要试试

网友(2018-04-23):
这个一般是高手做的事

网友:
这几期多少年了  还改他   你还不如该Y480 呢  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Y430 是Y430P 这个是15年的机器比Y480新多了

这个还是游戏本吧,很不错的一款机器

网友:
图纸上面有写相关的修改?   客户要求的?还是自己折腾的?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是有EDP的版本,很有心的!!!

网友:
这机器  本来就有高分的

网友:
还没有改过   好经验  。。。。。。。。。。。。。。。。。

网友D:
原机不是高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不是高分的吗

原机是高分的客户换的主板是普分的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一般改这种的很少,反正我是没遇到过。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一般也没有人改吧,除非客户需求

网友:
好高深的一节课,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
用心制作的图片教程,很是感谢。

网友:
虽然 估计用不上
但觉得楼主理论肯定很好

网友:
厉害。。这都能改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什么原理呀

网友:
电路图半懂,不是很懂。没人教过。都是自学的》。。。

网友:
还重来没这样改过高分屏,一后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