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不充电

楼主(2017-07-11):
求助ipad5代不充电,换了尾插用个几天就不行了,然后再换个尾插就又好了,有没有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第一次没有焊接好呢 或者尾插本身质量有问题
ipad5的尾插坏的太多了 全部都是人为损坏

网友:
不可能啊,每次都是尾插问题,都修烦了,每次换个尾插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