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之检测电阻断线维修

楼主(2017-07-11):
接同行一台联想Think E55。接表触发有时候要亮机的时候掉电,有的时候触发就掉电,有的时候触发掉电后在开机不触发,个人认为是保护了。示波器测公共点电压发现19V在掉电的瞬间为变为5V瞬间有升到19V。此机器用的是BQ24780采用的是N沟道导通方式,测G级25V掉电的时候瞬间也之有5V的电压,查IC工作条件28脚VCC(19V)6脚分压后按图纸上看应该是2.4V左右。实测是3.5V。在测24脚电压6.1V。测了下IC的1脚和2脚发现2脚对地阻值偏高,于是跑线发现背面断线了。接起来在开机OK亮机。不掉电。

网友:
机器型号是E550吧?怎么有E55呢?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