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联电源 5V LED 开关电源

楼主(2017-07-11):
型号 : A-200-5
故障现象 :无输出
电源结构 :推挽半桥+后级磁放大

保险未断

后级滤波未鼓包

主开关变压器

网友A:
这就完了吗兄弟??我这里也很多这种电源都是输出电压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完了吗兄弟??我这里也很多这种电源都是输出电压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就完了吗兄弟??我这里也很多这种电源都是输出电压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按也是新手
研究学习中
量大的话 发给俺维修 研究下

网友:
外观检查发现
两只大电容鼓包

初级部分 电阻烧坏

网友B:
这种电源我以前修过几个都是主开关管和次级整流肖特基击穿,更换就好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没发帖。

网友:
主开关管
D209L 电流12A

网友:
后级整流管
两只STPS4045CW
一只输出40A 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我以前修过几个都是主开关管和次级整流肖特基击穿,更换就好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没发帖。

这种电源我以前修过几个都是主开关管和次级整流肖特基击穿,更换就好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没发帖。

这个结构的电源
没遇到过
研究下的

网友:
检查初级部分

310v整流滤波部分

主开关部分

主输出部分

推动部分

基本正常

网友:
检查KA7500部分
打8脚对地

11脚对地 短路

13 14脚对地短路

网友:
更换KA7500为SDC7500后

打11脚对地

13 14脚对地

正常

网友:
过功率检测电阻

测试阻值1.5K

由于已经看不清楚 电阻色环颜色

对比长城的ATX 300P4 半桥推挽电源的图纸

在过功率部分 有个1.5K的电阻

于是找个1.5K的电阻换上

网友:
两只电容更换未200v 470UF后

保险串灯泡 加电测试 一闪就灭
测试输出5.38v正常

此电源是由于过功率部分出问题
引起7500损坏 导致的无输出

网友:
试着分析下此电源的工作过程
当加电后
310v整流滤波部分开始工作 产生310v电压

310v电压经过两只串联的150K 启动电阻
给主开关管D209L提供启动电压

网友:
当初级绕组有电流流过时
次级绕组也会产生感应的电流
经过整流后 到C1815 B级 使其导通
4脚 被拉低成低电平

次级的副绕组感应到电流后
经过整流滤波给KA7500
12脚供电

网友:
当KA7500 12脚得到供电
4脚被拉低为低电平后
开始从8 11脚输出相位相反的脉冲方波

5 6脚的接地电阻和电容 决定了
KA7500的 工作频率

8 11脚的脉冲方波到达 推动部分
易化两只推动管C1815
使得推动变压器 初级绕组产生电流
次级绕组感觉到电流
经过加速电路 分压后到达两只主开关管

两只开关管 开始交替导通
使得主变压器初级绕组产生大电流的高频电流
次级绕组也产生大电流的高频交流电
经过后级整流  电感 电容滤波后
产生大电流的 5v 电压 给负载供电

网友:
输出电压经过 可调电阻参与的分压取样后
到达7500 1脚 经过内部比较后
从而调整8 11脚输出的脉冲方波的脉宽
从而是输出电压稳定在5v

通过调整可调电阻的阻值
从而控制输出到KA7500 1脚取样电压的大小
从而使得输出电压可以被调节的很精确

网友C:
兄弟开关电源研究透透的呀!最终只有7500跟电阻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开关电源研究透透的呀!最终只有7500跟电阻坏吗?

7500坏了 电阻色环烧掉了 也不知道阻值多大了 没有相同的电源做对比

兄弟开关电源研究透透的呀
这个还离得远呢 好多东西还是一知半解
继续学习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500坏了 电阻色环烧掉了 也不知道阻值多大了 没有相同的电源做对比

兄弟开关电源研究透透的呀

把s可调1K前面的420电阻短路 然后能输出多少v

网友:
单项电源好修

网友F:
这种电源还有修的必要吗,不是直接换个新的,耐用用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s可调1K前面的420电阻短路 然后能输出多少v

这个按也是一知半解
不知道呢。。。。。。。。。。。

网友:
是的 相对来说简单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源还有修的必要吗,不是直接换个新的,耐用用便宜。

那什么样的电源 才有修的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