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不亮机

楼主(2017-07-11):
同行送来一台索尼VPCEG,上电1,点几不亮机,拆机,测个电压都正常,Intel的机子,显卡也不是那种爱坏的显卡,先刷刷BIOS吧,下了个BIOS,刷上试机,果然亮机 了,完美修复。

网友A:
你同行是不是什么都不会  就是客户多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同行是不是什么都不会  就是客户多的那种

有些同行是接但是不修的

网友:
同行都是些卖电脑的,只负责接机器,不会修。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多,直接就是秒杀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了,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