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47-D1不开机

楼主(2017-07-11):
接到一台机械师T47-D1笔记本,客户说第二天突然不开机了,接过电脑用电流表看了一下待机0.038,按键不触发,给客户说主板问题留机检修

拆机一看电脑配置挺高I7的cpu 独显2g,扫描了一下所有电感,发现 5v阻值很低只有38,看板子所有标号都没有,在论坛找了一下找不到图纸,便在某宝花了8块大洋买了一份,测了一下 5V电感后继短路,看了一下图纸,待机5vs5去的芯片地方太多,找到待+5vs5转换电压,测试了一下后继阻值正常也没问题

一时间迷茫了不知怎么搞,不管了用电流表烧鸡,电流0.2,这么小的电流也看不出哪的问题,烧鸡5分钟全板的芯片都摸了一遍,发现USB口一个QFN芯片微微发烫,直接干了下来,打了一下阻值5v 正常了,看了一下图纸是usb供电芯片TPS 2546,只能订芯片了,接上 CPU 内存,开机一路亮机。。。。心情美滋滋啊。给客户报价,大家觉着这个故障我应该收多少大洋?

把图纸顺便一起上传,大家以后就不必花钱再买了。

一直不会编辑帖子,大家凑合着看一下吧,见谅!大家觉着有点用的话给兄弟加点小分谢谢大家!!

机械师T47-D1 .pdf

网友:
不错呦图纸简单多了啊

网友A:
正常后的5V打值是多少?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后的5V打值是多少?

上边那张阻值图片上传错了,正常的阻值380

网友:
不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种机好收钱,遇到很多也是USB的一个小芯片短路

网友:
芯片都定了 主板修好了才报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