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U不加电秒杀维修

楼主(2017-07-11):
客户拿来一个华硕X401U说不开机。测试确实不加电。拆机测试。公共点有19V。量测的时候发现电池充电口有19V。量测发现电池和电源隔离管损坏。换掉。在加电测试。电流一路小跑点亮。拆机、维修,装机半小时搞定。不错《单独用电源也表现为不加电所以才发的这个帖子

网友:
别沉了 顶下

网友A:
那个隔离管坏了,单独电源适配器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隔离管坏了,单独电源适配器不能用吗

不能用。要是能用就是常见的故障了。我就不发帖子了

网友:
隔离爆发坏了这个秒杀得快  还吃票子

网友:
小问题,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