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U不加电秒杀维修

楼主(2017-07-11):
客户拿来一个华硕X401U说不开机。测试确实不加电。拆机测试。公共点有19V。量测的时候发现电池充电口有19V。量测发现电池和电源隔离管损坏。换掉。在加电测试。电流一路小跑点亮。拆机、维修,装机半小时搞定。不错

网友A:
修这么快客户还价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么快客户还价怎么办?

贴一张维修最低收费价格!大部分让六级维修,好好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一张维修最低收费价格!大部分让六级维修,好好检查

这是一个好方法,谢谢。

网友:
晒出你的收费价格表,我们好做参考,谢谢.

网友:
这是电池的隔离管吧,也是充电管是吧……

网友:
这个管坏了,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