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5-MX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1):
七彩虹CF5-MX不触发,,IO-NCT5532D   测到RSMRST#(IO的49脚)  0.75V  追其线路经过电阻R34 ,R34另一端3.3V 。。。。找个 100欧电阻更换后修复。在电池座左下角

网友A:
原本的电阻事多大的,感觉100欧的阻值小了点。

网友B:
不触发,查IO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C:
上拉电阻损坏了吧,这个5532D也挺容易坏的

网友:
RSMRST#信号是修触发的很关键信号,修笔记本经常查这个,台式机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D:
额,插简单的,就是跑线有点麻烦,装机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电阻事多大的,感觉100欧的阻值小了点。

不知道多大的!没图  反正电阻另一端3.3W...而这个RSMRST#信号需要3.3V   换个小点的电阻让3.3V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查IO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RSMRST#之前的几个信号满足..只是没有写出来....没示波器..看不到晶振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电阻损坏了吧,这个5532D也挺容易坏的

5532D确实容易坏...如果查IO的几个触发信号度满足的话才考虑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插简单的,就是跑线有点麻烦,装机收钱

对....这种主板基本没图..只能看着跑

网友:
RSMRST#上拉电阻变质引起的,换100欧是小了点

网友:
这种板没图纸耐心的跑线也不容易哦。。。。

网友:
100欧小点了吧,电流过强以后会伤到芯片,上拉最好1K电阻往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