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55 温度过高 掉电

楼主(2017-07-11):
think E455 温度过高 掉电 风扇正常 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 ,CPU 温度很高 BIOS 刷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晕 做散热啊       大多数 还是散热搞得不好造成的

网友:
估计 还是 散热问题

网友A:
还是散热造成的,检查出风口有没有堵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散热造成的,检查出风口有没有堵住

都做过了 散热处理过了 ,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但是温度还会太高

网友:
肯定不是散热问题了,散热器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B:
AMD的芯片组,用了几年都会这样,现在开机能显示后掉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芯片组,用了几年都会这样,现在开机能显示后掉电么?

可以开机 但是温度升的很快 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确实是个麻烦  不知道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