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硬盘屏幕会亮吗

楼主(2017-07-11):
电脑不认硬盘或干脆不装硬盘开机会有英文提示,手机会怎么样。电脑硬盘有坏道或系统文件丢失会进不了系统或重启。是不是对应白苹果卡住或白苹果重启。

修电脑转过来,手机故障判断有些模糊。手机电流没到位就停住或重启、到白苹果停住、白苹果不断重启对比电脑,怎么去正确理解判断。安卓与苹果这方面理念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A:
苹果手机不接硬盘,换新硬盘,都不会直接亮机,需要刷机才能亮机,不装硬盘刷机也会亮苹果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不接硬盘,换新硬盘,都不会直接亮机,需要刷机才能亮机,不装硬盘刷机也会亮苹果标志

说的很对,要用ITUNES刷才会亮,爱思刷不亮,爱思刷会报无效序列号。

网友:
要刷机才能刷亮                             刷机可以看报错排查问题

网友:
不装硬盘不亮的,苹果LOGO在硬盘里面,在写硬盘底层的时候改机器的颜色也是对应开机画面的

网友:
苹果的不上硬盘 屏幕应该还是会亮的

网友:
到底亮不亮呢    来个确切的 答案

网友:
现在会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利润也高现在会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利润也高

网友(2017-08-11):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些阻值要自己测试的 ,一般我不用别人的,

网友:
可以亮机的,不装硬盘刷机看看报错多少

网友:
不装硬盘不亮的,苹果LOGO在硬盘里面,在写硬盘底层的时候改机器的颜色也是对应开机画面

网友B:
对不装硬盘刷机是可以亮的但不走进度条 然后就直接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装硬盘刷机是可以亮的但不走进度条 然后就直接报错了

不装硬盘也不装上层(暂存)刷的话能亮屏不?还是只能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