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花屏,有黑点

楼主(2017-07-11):
联想一体机,开机后花屏而且中间有一个大的黑点。这是不是要换屏。

网友:
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小小学徒工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弑恋お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弑恋お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天意wx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那是屏碎了,必须要换!这个是维修不了的!

网友:
重点看看那个黑点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遵守版规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楼主 拆开 先把屏线 插插干净 在是一下 不行的话在说别的问题

网友:
这样一般都是屏幕问题吧

网友:
楼主说的黑点是不是屏漏液了。。。。。

网友:
屏啊,那是屏碎了,必须要换!这个是维修不了的!

网友:
应该是屏漏液了把。换屏或者将就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