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57L加点不亮

楼主(2017-07-11):
此机器是板载内存,板载CPU,主板型号为:X555LP REV:1.0  一插上适配器电流上到0.5多,屏幕不亮,该出的电压全部出来聊,内存旁边只产生的1.38V电压,不知道是否正确,没思路聊,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DDR3L我记得是用1.35V,你这个板子是几代的内存?

网友:
板载内存,电压1.38V正常,先刷个BIOS吧

网友A:
BIOS刷过8个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总么搞了哦

网友:
内存供电1.38V是正常的,不用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过8个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总么搞了哦

屏蔽板载内存试

网友:
像六楼的大神说的,屏蔽板载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