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542 板号LA9401P 触发电流0.24维修

楼主(2017-07-11):
拆机,目测板没进水腐蚀。0.24应该是电压没出来了。按正常时序,先查3V 5V待机有。测内存供电,

电感PL300,电压1.5VP没出来。查芯片工作条件1112VDD5V9TON 18V,  78 S5 S3应该是开启电压0V。故障点找到,然后顺藤摸瓜 S5 SYSON发过来的,S4SUSP#发过来的。这两个信号都是由EC发出,
追查EC工作条件,9 VCC3V110ACIN3V115LID_SW3V37EC_RST 3V,时钟不用测了。基本条件都满足了,刷EC BIOS,在论坛上下了一个刷进去,触发故障依旧是电流0.24。难道EC坏。一般我认为不进水,EC以上大芯片坏的机率是比较低的。
再想想漏什么,按时序,触发过程走完应该是桥拉高S3S5信号,有可能是EC是没接收到这2个信号,所以不发出SYSONSUSP#。测EC 6PM_SLP_S3#0VEC 14 PM_SLP_S5# 0V,看来是桥没发出这两信号给ECEC才不工作的。触发过程都完成了,不发出S3S5,桥坏?追查桥的工作条件,用表在桥背后小电容电感测半天,没发现有3V的电压(这里要说明一下,如果你们看图纸找桥供电电路,用放大镜找实物的电容、电感代号的时间足够你在桥背后扫两次了)。估计桥供电没出来。
桥的供电是+3VS,找LH1是比较难,根据经验,+3VS肯定是转换过来的,直接找源头。
实测 Qz7 5脚有3.3V, 1230V40V 4脚受控于Qz9SUSP0VQz9应该不导通。再测RZ13,发现B+_BIAS没电来。难怪了,追查B+_BIAS
PG902  3B+ 19V10V2脚为19V,不对,此为P管,2脚应为低。查2脚控制管PQ903  2POK 0V,追查POK
大跌眼镜,又回到了待机。居然是待机信号好没发出。3V 5V都出来,待机信号好没出来。给折腾了半天,又回来起点。正好手上没有这个元件,如果3V 5V都有了,这还是低电平只能在后面改一下。
POkPQ902的线切断,把PR909,直接连到PQ903G级,触发亮机。
   此板修起来,总结就是设计坑人,正常情况下,3V 5V 出,LDO出的话,很少POK没出。如果不熟时序的,估计又得换EC,换桥最后换人。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更换一个待机芯片试试,根据维修经验有供电、有输出、无PWRGD直接锁定芯片本体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更换一个待机芯片试试,根据维修经验有供电、有输出、无PWRGD直接锁定芯片本体不良

换待机芯片需要发货,需要时间,改线直接交客户收钱,请问你会选择哪个呢?

网友C:
可以先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初查LDO有,3V 5V有,你会先换待机芯片试?不可能吧,到最后确定芯片不良,但可以不换的情况下,你还会选择花时间去换吗,我肯定不会。我会直接弄好收钱。有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待机正常,能触发,这电流,很多人直接想到转换供电有故障
EC自带程序,反查EC条件及刷EC BIOS可以省略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待机芯片需要发货,需要时间,改线直接交客户收钱,请问你会选择哪个呢?

哦,不好意思。。。。你那边是门店维修,而我这边是工厂维修,还货方式确实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更换一个待机芯片试试,根据维修经验有供电、有输出、无PWRGD直接锁定芯片本体不良

同意,不能先三板斧啊,,这样返修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三板斧头修机,不是个好事,,要是没这料板,会增加维修成本的吧?你说呢???哈哈,,回复有积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意,不能先三板斧啊,,这样返修也高

所以,在工厂修板和门店修板还是有区别的,工厂讲究的是品质,门店注重的是速度

网友:
这个故障也是坑   打破了我固定的思路

网友:
有点奇怪哦,一般待机电源好没有发给桥,条件没有满足 ,会不触发。你这个触发了。真奇怪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另外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修到过B+转B+_BIAS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更换一个待机芯片试试,根据维修经验有供电、有输出、无PWRGD直接锁定芯片本体不良

这个就要等后期追踪报道了,如果再出问题,就可以总结出相当的经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在工厂修板和门店修板还是有区别的,工厂讲究的是品质,门店注重的是速度

关键工厂资源也足,不想门店,除非门店太大了,足够大,可以被太多的货

网友:
外面门店搞维修的门店太大了,足够大  不多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