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槽子怎么更换?

楼主(2017-07-11):
笔记本内存槽子怎么更换?
现在是掉了一边
摔过

网友:
上BGA换   和取大芯片一样的方法取掉它。。。。。。。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bga

网友:
先用热风枪将坏的槽子吹下来,然后将焊盘的锡拖均匀,最后抹点助焊膏用烙铁将新槽子焊上去。
焊完之后检查一下有没有连锡,空焊,虚焊。有测试灯具的话直接上测试灯具查看就行了。
注意:如果是双槽的话不要烫坏另一个槽子哦

网友:
用BGA 焊台 就可以换,跟换桥 显卡的做法一样!

网友:
                                   上bga换啊  和取芯片一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面说的,上BGA。摔过的机器,内存槽都摔成那个样子了,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摔掉件

网友:
用bga做,,和换显卡,桥差不多。。。。

网友:
用BGA的话要买个专用风嘴吧 表示还没换过内存槽

网友:
摔过的机子,内存槽都摔坏的话,要考虑别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BGA机器换,有专门的风嘴,蛮简单的,就和取大芯片一样。

网友:
上BGA取,然后洛铁焊上去就行·······

网友:
机器摔过,,能不管尽量不管,换槽子必须上BGA,就怕换了其他出问题,摔过的真的不稳定,怕了

网友:
如果你木有bga   你可以用 热风枪直接吹下来  注意温度和力量   从左边或者右边用镊子慢慢挑起就行  重点还是温度  如果感觉不好吹  可以先用烙铁加一遍焊锡  再脱锡 再吹  就是麻烦

网友:
有bga 找个内存的风嘴 直接更换

网友:
上大炮吹下来,接下来拆料板,换上。

网友:
内存插不好换这个东西换板吧,我是搞钳子剪掉在焊下来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没bga台,是直接把旧槽子剪了挖下来再焊个新的上去
不好搞

网友:
像我们这种没有焊台的。实在是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了?自制土炮锡炉??

网友:
板子先预热130度至比190度 然后用风枪四周吹 这样不伤板 有好取

网友:
没有BGA只能用风枪了吧
但是技术不过关也不敢搞啊

网友:
其实用风枪也可以吹下来,但是要耐心

网友:
先用烙铁把他变成有铅的,然后上BGA 加热,就好拆下来了

网友:
用BGA吧,前提是BGA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