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不显

楼主(2017-07-11):
今天接了台e5-471的机子外接不显   拆完机量了一下外接信号的对地值正常  打了一下波形发现CRTHSYNC和CRTVSYNC这两个信号没播形 于是把u40和u41这两个管子换掉这两个波形出来了   接上外接显了

网友A:
真的假的 ,就这么简单 还来个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 ,就这么简单 还来个帖?

你说呢   上面不是很清楚了吗

网友:
学习了 下次注意

网友:
示波器高手,知道关键点 修东西就很轻松了

网友B:
估计是热插了投影仪之类的吧,这种最容易烧了

网友:
带电插拔就是坏这管子     实际上这两个管子是保护的,严重就会连EC和南桥一起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叼。。。。。。。。。。。。。。。

网友:
示波器高手,知道关键点 修东西就很轻松

网友C:
这两个是缓冲芯片,最容易烧的,修外显的时候经常修到它们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缓冲芯片,最容易烧的,修外显的时候经常修到它们坏

知道啊

网友:
。。。。。。。。。。。。示波器到底怎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热插了投影仪之类的吧,这种最容易烧了

根据多年经验   应该是经常热拔插,烧坏的

网友(2018-07-23):
引用 网友D:
根据多年经验   应该是经常热拔插,烧坏的

这么难找的那个管子,是怎么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