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9换完屏后不充电,插充电器自动开机不显示充电

楼主(2017-07-11):
本人亲测,P9换完屏后插充电器自动开机,开机后不充电,电磁电量不动。维修如下图:

网友A:
这技术    一个字 牛   俩字 牛B

网友:
楼主是抠电池时,不小心把电阻扣掉了。10K的电阻好找吗

网友:
如何判断就是10K的电阻呢?。。。。

网友:
楼主的字迹比修手机技术更好

网友:
楼主的字迹比修手机技术好..10K的电阻好找吗

网友:
如何判断就是10K的电阻呢?

网友:
很好的  学习  经验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是10K的?是感觉?还是有图纸 还是上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是10K的?是感觉?还是有图纸 还是上拉作用?

因为我用10K的替换它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当时没有相同的机子测试,短接也不行,只有从1k往上面测!当时就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    一个字 牛   俩字 牛B

哈哈哈!这技术不行直接没注意指甲长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