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00165-A 15年款二修机EC BIOS动过电池触摸板同时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7-11):
苹果A1466 820-00165-A 15年款二修机EC BIOS动过,
一开始用户送修现象为开机没有响声可以显示进系统界面进不了WIN10系统,苹果系统可以到登陆输密码,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发现触摸板有发霉迹象,连接主板排线有损坏,修复触摸板键盘不能用的情况后开机按住四个组合键恢复bIOS依然没有开机的声音。刷bios一样的情况,考虑到EC已被人动过,有可能不是原型号找刚到820-00164-a A1465料板,更换EC后有开机声音,而且可以正常的进WIN10系统和苹果系统,本以为修好了,结果整机装起来发现无法系统,WIN10系统报错过一会重启,苹果系统直接几秒种重启或出现苹果LOGO死机,

上图是触摸板键盘和电池同时使用进WIN10出现的错误情况,可以看出这个画面还有一些花屏现象,最后大量的各种测试发现,触摸板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不接电池或者不接触摸板,都可以顺利的进系统,双系统都正常。最后,考虑到不是原版EC,又花钱买来820-00165-02的A1466料板更换EC后现象还是一样的……………………

请求各位高手版主们给点建议!完全没有方向了

补充一下:电池和触摸板键盘全部都更换了另外一台好机子的试过,不是它们的问题。

网友:
怎么样发悬赏求助啊?本人愿意花50下载分悬赏求助!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葩,苹果的机器总是会碰到一些奇怪的故障。观望一下有没有高手

网友A:
会不会是硬盘不兼容呀,之前在淘宝上看到卖硬盘的有介绍说年份不一样的硬盘有的只能装MAC系统,装不了WIN10,你看看是不是硬盘被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硬盘不兼容呀,之前在淘宝上看到卖硬盘的有介绍说年份不一样的硬盘有的只能装MAC系统,装不了WIN10 ...

同行的朋友手上有一个型号年份一样的机器,硬盘坏了,早就用我的硬盘试过了的。

网友B:
换了EC有进展  个人觉得找个一样的板子的 再次替换下ec测试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葩,苹果的机器总是会碰到一些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EC有进展  个人觉得找个一样的板子的 再次替换下ec测试

用A1465 820-00164-A和A1466 820-00165-02料板的EC都是一样的现象,也有怀疑是不是非要820-00165-A的芯片,但又总觉得可能性不大。

网友:
苹果就讨厌AIR的板子 稳定性太差了,PCB也不耐糙。 这种故障只能用 排除法了,不行再买个同板号的EC  排除EC 最后可能是CPU了。 AIR的三合一CPU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