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三星300E43所有USB认不到竟然~~

楼主(2017-07-11):
新发现,三星300E43所有USB认不到竟然~~
来了一台三星的,所有USB都认不到。其他正常。按照三星的通病都是桥了
直接报价换桥, 刚好有其他进水的机要烤板就把这台三星的拆出来一起烤板了。结果换桥之前在试一下竟然好了。。。。

网友:
遇到过BIOS导致USB不能用的    烤版烤好的没遇到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BIOS 设置的问题造成的USB 不能用!

网友:
烤板烤号 ,,虚焊,,还是桥性能不好

网友:
烤一下板子就好了,这有可能桥有点虚焊烤一下又好了,这可能不长久。

网友:
这就好了?如果是拷机就好了,怕不长久吧

网友:
要多测试一下啊,可能是桥虚了。烤一下 热胀冷缩好了

网友:
可能哪里接处没好,拆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最好加焊下桥,免得返修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估计是放电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焊下桥,免得返修

等楼主后期更新,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了,希望可以找到具体问题

网友:
左右的情况最好  洗干净以后在烤干 避免返修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恭喜楼主

网友:
运气真好   估计是南桥的USB模块供电或者复位出现问题  烘干好了

网友:
南桥  一般加焊 不好吧

网友:
烤板肯定要取下CMOS电池,应该是BIOS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所以这算什么新发现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加焊一下效果会好点。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USB模块供电或者复位出现问题

网友:
若是 烤板修复的 建议还是加焊或者更换下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吧 。。。。。。  估计用不久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等楼主后期更新,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了,希望可以找到具体问题

网友:
可能是机器保护了,放下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三星的USB要进系统才能用 大部分放电可以解决 其他的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BIOS的怪问题很多 。花屏也有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