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AH531通电0.2掉电

楼主(2017-07-11):
各位大师看下小弟分析下是否有错       富士通AH531通电0.2掉电,测各电感无短路,电压到0.2应该是分组供电有问题,在本站看到有人说是15V供电断线,但我这个没断有出来 ,经测发现PQ19无1.8V    PQ16 无0.75V   按顺序应该先查1.8V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先修1。8v,修好1.8后0.75v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上说了

网友:
你的思路错了  应该先查3 5V后续

网友:
思路的方法是对的,看是哪一步出问题,,,

网友:
先修待机3.5负转换电压是否短路啊。。。。

网友:
先修1。8v,修好1.8后0.75v就正常了  呵呵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问题吧,这种主板经常会无内存供电而保护

网友:
先修1。8v,修好1.8后0.75v就正常

网友:
小白时序都还没搞明白,,来学习来的

网友:
掉电是比较难修的,一般都是电路保护了,大部分都是负载有短路,少部分是由于该出来的电压出不来引起的

网友:
一般可以采用断开IO的开启信号来判断是哪个开启信号引起的保护,从而找到故障点

网友:
分组开关信号MAINON这个从EC出来电压为0.94V 正常吗?这个应该要3.3吧

网友:
先修1。8v,修好1.8后0.75v就正常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