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着急!为什么的回复都要30个字以上?

楼主(2017-07-11):
以前要求回复不少于4个字可以理解,这两天一下要求30个字以上了,不是什么问题都要回答这么长吧,比如:这个点电压应该多少V?.....我什么回答?30个字!

网友A:
您好,为了防止恶意灌水,您可以把问题回答的详细一些吗。再带上标点符号,也就十几二十个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为了防止恶意灌水,您可以把问题回答的详细一些吗。再带上标点符号,也就十几二十个字吧!

其实很多问题都用不要30个字的,有些问题本来想回答的,但有了这个字数限制,讲真很多我都不想回了。要恶意灌水不是限制了就不灌了,就像你说的加标点符号一样可以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