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131P待机0.03神奇短路

楼主(2017-07-11):
la-8131P待机0.03神奇短路。同行拿过来说不触发。首先打开键盘量了一下开关脚15.6V。感觉这也太高了吧。
直接拆机取板出来测量。结果竟然测到PL301短路。。。PL301是公共点电感。把我惊呆了。
直接烧鸡,竟然是桥短,,灌胶的桥,吐血了。。。。是搞呢还是不搞呢

网友:
这个桥还是好换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网友:
换桥前先修好其他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有上管短路了 ,不然不会烧到桥芯片的吧,黑胶的桥也不是很难搞啊

网友:
权限不够,继续努力升级吧,原来账号上不去,郁闷

网友:
这桥下面就几个角有胶,好搞。确认是桥的问题就换吧

网友:
楼主 所说的机器 应该是 E430   这款机器 灌得胶基本是  四个角   我每次   换桥都是  BGA最后两段  上面 调到278   线面265      最后70的时候  刀片伸进去   四个角 轻轻的拨动、、、然后真空吸下来   我基本没掉过点

网友:
这种桥秒了呀  灌胶就怕了?

网友:
联想灌黑胶的桥就是坑。。。。。。。。。。。

网友:
搞呗,搞坏了也还是不触发,不会要你赔

网友:
看着都蛋疼,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网友:
公共点短路跟桥有啥关系啊

网友:
怎么会桥短路的?不换桥怎么知道成不成功?

网友:
干了几次黑胶都掉点了,现在看到黑胶的都怕

网友:
报价  客户能接受就修 黑胶不是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
今天搞了个E40的显卡,掉了两个空点,修好了

网友:
其它的地方保护好,温度加高点一般没事。

网友:
估计测错了吧。你打下待机电感的阻值我看看。

网友:
如果是0.03。。我怎么都理解不了桥短路。0.30我相信。

网友:
看工作台应该是老司机了。公共点短路电流只有0.03,这不是老司机说的话,这是B+供电短路,所以电流小。桥不一定坏。

网友:
这样就确定是桥的问题了吗?公共点短路,桥发烫就确定是桥坏?

网友:
公共点短路电流只有0.03 不一定是桥短路 楼主还是检查下后级线路

网友:
公共点短路 怎么坏烧到桥呢 后来怎么样了 换桥好了吗

网友:
可能是桥供电这部分上管坏了,你在测一下

网友:
正常的很e430用了人保的点火回路就是这样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正要换显卡,目前烤箱里面呢,只是我取桥没有上面那些大神们说的那么高级,就硬取,没有刀片啥的

网友:
换我忙的话就扔那,闲的话就搞搞

网友:
一定要搞,搞着搞着就习惯了。

网友:
灌黑胶还是要细心点搞,心里有阴影

网友:
这种灌胶的,真心不好搞,基本搞死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啊。。。。有过惨痛的经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定是桥短路了哦。看看桥供电上管是不是穿了

网友:
黑胶的桥并不可怕,只要温度稍微高一点轻松去下不掉点

网友:
桥击穿拉高了开机电压?比较少见

网友:
干吧, 桥先摘了看看短不短路。

网友:
黑胶还是可以搞的

网友:
如果是桥坏了 先拆了 再没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种灌胶的桥,只要温度达到了,四个角用镊子翘一下,松动了基本都可以取下来,也就掉几个空点,不怕

网友:
一般报2个方案的价格。 一:先修换桥不换板多少钱。二:尽力修了实在修不了要换板多少钱

网友:
外围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在决定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