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00165-A 15年款二修机EC BIOS动过电池触摸板同时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7-11):
苹果A1466 820-00165-A 15年款二修机EC BIOS动过,
一开始用户送修现象为开机没有响声可以显示进系统界面进不了WIN10系统,苹果系统可以到登陆输密码,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发现触摸板有发霉迹象,连接主板排线有损坏,修复触摸板键盘不能用的情况后开机按住四个组合键恢复bIOS依然没有开机的声音。刷bios一样的情况,考虑到EC已被人动过,有可能不是原型号找刚到820-00164-a A1465料板,更换EC后有开机声音,而且可以正常的进WIN10系统和苹果系统,本以为修好了,结果整机装起来发现无法系统,WIN10系统报错过一会重启,苹果系统直接几秒种重启或出现苹果LOGO死机,

上图是触摸板键盘和电池同时使用进WIN10出现的错误情况,可以看出这个画面还有一些花屏现象,最后大量的各种测试发现,触摸板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不接电池或者不接触摸板,都可以顺利的进系统,双系统都正常。最后,考虑到不是原版EC,又花钱买来820-00165-02的A1466料板更换EC后现象还是一样的……………………

请求各位高手版主们给点建议!完全没有方向了

补充一下:电池和触摸板键盘全部都更换了另外一台好机子的试过,不是它们的问题。
再补充一下:更换了一模一样的料板EC现象是一样的,而且无意中发现不接声卡板的排线也就是不接声卡部分,其他设备全接也是正常的,现在的故障好像是设备不完整的时候就可以正常进系统,设备完整的接上就不行,太奇葩了!

网友: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 难到这种故障只能放弃吗?

网友:
可能之前是进过水的机器,仔细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地方腐蚀断线的。。。也有可能上家认为故障,仔细在主板上观察观察,看看有没有焊接过的地方?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换触摸板试一下,因为触摸板上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换触摸板试一下,因为触摸板上有电路

换过了,包括电池键盘都换过,不接电池的时候触摸板键盘都是正常的。

网友:
补充一下:电池和触摸板键盘全部都更换了另外一台好机子的试过,不是它们的问题。
再补充一下:更换了一模一样的料板EC现象是一样的,而且无意中发现不接声卡板的排线也就是不接声卡部分,其他设备全接也是正常的,现在的故障好像是设备不完整的时候就可以正常进系统,设备完整的接上就不行,太奇葩了!

网友:
确定触摸板是同一年机器? 没对换主板试试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这些芯片需要拆料才行吗

网友B(2019-05-12):
既然不接声卡小板正常的,直接买个小板换掉啊。a1466声卡小板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接声卡小板正常的,直接买个小板换掉啊。a1466声卡小板通病来着

但是不接电池测试小板一切正常!

网友:
个人觉得换个声卡小板试试吧  这个容易坏

网友:
直接换EC吧。。。。。。。。。。。。。。。

网友(2024-10-30):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咋解决的?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A1466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209-A.pdf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209-A 点位.brd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437-B.pdf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437-B 点位.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