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11):
机器型号:iPhone 6S
故障:开机电流正常 不显示
客户机器说前两天在外地换过一块屏幕,今天突然暗了,后来就一直不显示。首先更换屏幕测试还是不显示。果断拆下主板,发现主板有修过,有进水痕迹,维修宝典又一次派上用场了,算是没浪费钱了。测试主板屏幕接口旁边的C4200,C4201,C4202对地阻值为0,心里暗喜,这几天都是难搞的机器,总算来了一台可以秒杀的了!拆掉C4202再测阻值OK!

网友:
厉害,直接秒杀

网友:
哇,楼主有这资料,修机效率真高,直接秒杀,也有运气好的成分

网友:
这种短路的直接烧机就秒杀啦,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A:
这机器就拆掉一个电容就好了 吗?

网友:
值得向楼主学习,不过楼主是不是该说清楚,拆一电容就好了吗还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貌似也算通病了。同位置我也遇到不至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就拆掉一个电容就好了 吗?

是的。很正常,短路的,拆个电容就好,不用补。

网友:
维修宝典   哪里搞啊   是 PDF 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