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腐蚀大烧

楼主(2017-07-11):
昨天花了一个多小时发出,没显示。今天重发
客户送修的电脑,进水把3/5v芯片线路腐蚀断路。导致3V、5v全部烧掉。更换SLJ8E .TPS51225C、TPS51640AR、rt9025、BIOS芯片、、、等。好下面说重点
把短路修好后,触发到0.02立马掉电,测电感只出3、5V电压。测3V 5V后级没短,就以为是换SLJ8E把晶振弄坏掉了。换一个晶振还是一样。接着看时序图修,示波器测TPS51225C第七脚PGOOD有3.3马上被拉低。 查线路图发现3V_5V_POK到Q1901第二脚 把Q1901卸掉之后通电触发,电流能上到0.22左右不掉电。此时测试各组电感发现现缺少PL4801 VCCSA电压 测13脚EN电压只有0.4V,13脚开启电压是由 PU4501的1脚PGOOD发出的1.05VTT_PWRGD。1.05VTT_PWRGD经过跳线变成0D75V_EN。0D75V_EN到达U3701第二脚和其他地方 把u3701拆掉通,测1.05VTT_PWRGD变成3.3,测PL4801电压已经出来。装上Q1901,更换U3701。上CPU 内存接屏开机显示 到此维修结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懂,表达能力有限。维修过程有点曲折我就不一一写上去了,我就顺着这台电脑故障的正确思路往下写的!

网友:
坏这么多客户还能修吗,光维修费得好几百大洋呢

网友A:
我去坏了这么多  不怕修好后出现很多不稳定的情况啊

网友:
思路好  厉害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坏了这么多  不怕修好后出现很多不稳定的情况啊

刚开始也不想给他修了,但是我报错价了。说换板450,结果上淘宝一看别人板也卖450.只有硬着头皮给他修好了,收了380,芯片花了90左右,保3个月

网友:
怎么只看你拆原件,后来都没补上吗?

网友B:
可以啊,楼主大赚一笔,能修就修,,,,,,,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自然就看出来了!

网友:
坏的多了。。。但是修好赚200块 也还好了

网友:
一般坏的太多的  我基本不修了 我怕后期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到时候就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楼主大赚一笔,能修就修,,,,,,,

像他们所说的,风险大,价格也算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