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板号11326-1 飞线解决 开机8声报警 可能该主板有通病

楼主(2017-07-11):
今天同行拿过来一台G480联想电脑,说开机报警。简单处理过,故障依旧。。。。于是拆机,裸板测试,开机电脑停留在0.8,几乎无跳变。测各路电压,唯独CPU集显供电没有,用示波器查内存无波形。。因为此主板BIOS检测通过内存,才能出集显供电。冷静分析了一下,先从简单入手,更换CPU和内存,故障依旧。测内存供电1.5V 基准电压VTT0.75V正常,CPU内存管理模块供电1.5V也正常。。那就再刷BIOS吧,还是依旧。。看来又要费些时间了,那接下来,就要查内存槽了,打阻值是,发现DIMM2 202脚无穷大,这是一个PCH_SMBCLK信号,正常应该有阻值,测了200脚PCH_SMBDATA 有1450欧姆的阻值。这两脚阻值正常应该一样的,估计应该是断线了。。于是按照图纸,DIMM2 202脚  和DIMM1 202脚 信号连在一起的。。那好办了,飞线吧。。。。飞好线,开机通电电流果然有跳变,能显示。。故障解决。。。(此联想G480只有一个内存槽,,如果有两个槽,换内存槽插的时候估计马上就能解决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台阻值 异常的,直接挂到CPU上了 ,每办法 ,U太贵 ,从其它地方改了两根信号过去 ,结果还是没有好,估计 CPU 有其他问题 ,最后放弃了

网友:
SMBUS总线出问题,再有一个插槽一不行啊。

网友:
厉害,这个主板这个信号是3.3v么?

网友(2020-03-20):
这个给力了。一般这个电压。bios的问题多。

网友(2020-05-05):
学习了,楼上的方法有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