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要外接显示器引导才显示

楼主(2017-07-11):
(无正文)

网友:
那应该还是屏的问题可能性要大一点吧,要不然把屏码片掉换一下试试?

网友:
新买的屏,不行要去退掉。更新了下显卡驱动,这下进系统不同时显示。只外接显示器显示,拔掉外接显示器笔记本屏才显示。

网友:
若硬件正常  极有可能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事   很多   开机  花瓶外界后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