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

楼主(2017-07-11):
联想G40-70 版号LA-A321P,开机显示联想LOGO 马上掉电,排除外设 ,看板子 无进水 ,就想这种BIOS容易出问题 ,没想到刷了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还有 显卡 CPU都加焊 了,还是一样

网友:
好像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刷机后能正常显示么?这机器要多刷几次BIOS,以防刷的不正确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台,都试过,到后面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刚好遇到一台 正在努力维修中。。。。。

网友:
是重启还是掉电

网友B:
这款机器   貌似不装硬盘回重启

网友:
先多刷几个试试 这种问题像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最好淘宝找一个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台,都试过,到后面还是没有解决

我也一样没 修复,客户后面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   貌似不装硬盘回重启

我的,故障是掉电 ,不重启 ,怀疑是CPU坏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一样的问题 当时看居然还在保修 直接拿去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