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1):
ASUS K43SV REV2.2 故障不触发

待机电压 测量+3VSUS +5VSUS 电压均正常

论坛上很多案例说这是个痛病   也想捡个漏 懒得测量尝试把排阻换了
然并卵 故障依旧 老实查条件

最喜欢这种图纸带时序的

直接查PM_RSMRST# EC 112Pin测量 为0
往前查SUS_PWRGD EC 67Pin 也为0 正常来说 +3VSUS +5VSUS电压正常 待机芯片就发出PG信号 SUS_PWRGD 给到EC
查SUS_PWRGD 来源

由+3VSUSO 经过RN5801 上拉  测量+3VSUSO一端有3.3V  测量SUS_PWRGD 对地阻值四百多
直接找条线相连RN5801A 1、2Pin

接上电源  按开关触发了 !板子修复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图纸 ??貌似没用过不过你这个排阻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图纸 ??貌似没用过不过你这个排阻是通病了

图纸论坛上有  我前面换的排阻论坛上很多都说触摸板按键旁边的10K排阻

网友:
ASUS的板子真是太难搞,手头就有一块也不是通病,搞得头都大了

网友:
这个机子搞过一次  搞了好久才好  就是卡LOGO 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经常出这问题啊

网友:
我都无语了,asus机器太垃圾了

网友:
ASUS机器真JB破,还不稳定,看到ASUS就头疼

网友:
图纸有时序楼主有思路修机子就简单了

网友:
这款的通病吧 ,华硕排阻坏的多

网友:
华硕机子不好搞呀,没图纸,没位置号,看着头都大

网友:
华硕机子不触发都是送钱的。就怕跑起来不亮的。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了  华硕还不 长点心  现在台式主板排阻也频频出事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

网友:
华硕现在的机器故障太多了 。。。

网友:
楼主技术够硬。牛逼。。。。学习

网友:
值得我学习,以前拿到华硕的都抓了,好多没图纸,搞不好的多

网友:
那个电阻还是它右上角的那个电阻,也是通病来着

网友:
这是个通病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