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1155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7-07-11):
今天同行拿了四块主块来修,一看有两块华,两块技嘉。都是我喜欢修的牌子,送钱的,修第一块是华硕15秒断电,这个就不多说了,是华硕的通病,扫一下主板的外观,最容易使电阻变值的地方已经锁定,是网口傍的分压电阻,由于CPU风扇的尘加上空气的湿度便电阻变值了,直接换掉OK,看图

下一块是华硕B75的无复位,所有供电正常,本人喜欢习惯性的先去量CPU电源管里芯片周边的小三脚管,运气真好量到有个小三的时候发现敌情,上面标有t04,一脚接地,一脚1V,另一脚3V,从料板上找个换掉跑码亮机。

可以看看技嘉的板了,不触发,量待机3.3V只有0.9V,又是习惯性的用手一摸,哇的一声,皮都有点变色了,打阻值才几欧,就拆掉网卡再试一样,烧鸡大法3V的电压看看是不是南桥坏,果然南桥发热。最后一块了是掉电再掉电,量供电1.5,1.05,1.8,VTT0.9也正常,无CPU供电,就直接去量EN无电压,这个EN有两个小三,太辛福了。一个小三都没电压,一个小三有5V,原来被这个小三给害了,那再看看这个小三又被那个害了,果然就是它看图

网友:
秒杀啊,请教一下,技嘉H61 很多主板都是掉电重启,是不是通病、

网友A:
,好修来钱快秒杀啊,技嘉H61 很多主板都是掉电重启,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修来钱快秒杀啊,技嘉H61 很多主板都是掉电重启,是不是通病

是通病,但技嘉H61的通病很多,要按时序一个一个量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技嘉主板启动自动掉电,有好多可能是CPU座的问题。用橡皮清理CPU,用毛刷清理CPU座(注意刷的方向,也可以用刀片轻刮,注意力度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