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2 15秒通病秒杀

楼主(2017-07-11):
客人拿机过来,上电不亮,拆板
复位不跑码,刷bios解决。bios迅维一大堆就不上传了。
亮机后提示 usb过流 15秒关机,华硕通病
找到主板点位图   直接找usb_oc

网友:
通病就是好

网友:
高手,真正的秒杀,台式机板子我一点都不懂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佩服佩服直接就一坨锡短接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通病  楼主碰到多少了  别张口就是通病

网友:
有图片看就会更明了图就是一看就明白.

网友:
有图纸,找信号还是挺快的。这个省事。。。。。

网友:
华硕这个15秒通病可以说是让人赚钱无数了。

网友:
华硕通病又是送钱来

网友:
复位不跑码,刷BIOS解决,USBoc15秒掉电,一坨锡解决

网友:
通病的好处就是秒杀

网友:
高手总在一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通病  楼主碰到多少了  别张口就是通病

怎么不是通病?华硕大大小小各种信号,从老的P5KPL G31主板,到目前常见维修的6系,7系,8系,9系主板,都存在USB_OC信号不良引起的15S提示关机。这种病证论坛一搜一大把的存在。

华硕3大通病:
1,经典822
2,USB过流15S关机
3,BIOS里12V,5V电压检测过高。

网友:
通病要记住了!我们还没见过!下次留意下!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通病谢谢分享下次注意了,,

网友(2017-08-10):
华硕p8h61-mlx开机风扇转无显示不跑码通病修复图示位置实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