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_R2.0风扇转没收有CPU供电

楼主(2017-07-11):
华硕H81M-E_R2.0风扇转没收有CPU供电 内存,PCH供电都有。。CPU供电芯片EN也有

网友A:
EPU 那个芯片呢 看了吗 华硕的机器多注意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U 那个芯片呢 看了吗 华硕的机器多注意那个芯片

你说的是CPU供电芯片是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供电 EN不出CPU供电,注意查查TONSET对应的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1150板子,不上CPU也能出统一CPU供电,电压在1.6V-1.9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