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23 aio pc 开机光标闪两下 后屏幕无图像 bios

楼主(2017-07-11):
HP pavilion 23 aio pc 一体机
bios

故障现象:开机光标闪两下 后屏幕无图像

客户送修一台hp一体机,开机后屏幕左上角光标闪两下后无图像,屏幕背光亮。和客户商量后放下检测。
客户走后 我开始检测发现机器能亮到有光标,证明显卡部分没有问题,想到之前联想机器有过类似的问题南桥和APL5290坏的多 ,拆机先排除更换内存 电源后还是原现象

拆下主板目测没有明显烧, 觉得这问题挺奇怪的,先用风枪加热下南桥试试吧 ,还是那样。测量APL 5920工作条件后发现也是正常的。想了一下 会不是bios问题呢,就去论坛上下载下载,刷完依旧

等下我把原机bios上传
怎么办呢  只能安静下来测测阻值吧,虽然说怀疑南桥但是不能轻易的去动。测量个个点位都正常,怀疑南桥那就测测USB口正常不正常吧。USB2.0阻值都正常。这机器还有2个usb3.0口测试下吧  发现有一根数据的阻值只有36,其他角正常, 这不对啊    测下是不是直接通南桥  测试后发现不通  跑下电路吧 发现这角进入边上的TUSB7320里了      这是就感觉胜利在眼前了 。果断拔了测试     测试阻值正常了     说明这芯片有问题 了  去买了一个焊回去 测试阻值正常 装上测试   亮机进系统   看来这机器之前是插USB设备把芯片烧了  还好没有直接动桥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了,谢谢楼主,正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