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不开机

楼主(2017-07-11):
华硕H61M-E不开机,CPU没有反应,用万能表测量ATX电源的红色孔的对地阻值只有50。是不是ATA电源插座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求赐教。

网友A:
应该不是AIX的问题,有的ATX供电对地是挺低的。

你说的不开机是按开关没反应,还是我发进系统。

网友:
你说的不开机,是没任何反应的不上电,还是风扇转但是不显示?

网友:
问题说清楚比较好

网友:
问题是无通电还是无显示要说明白.

网友:
不是   先看看电压 都出来了吗

网友:
。。。。。。。。。。。。。测一下绿线有没啦低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AIX的问题,有的ATX供电对地是挺低的。

你说的不开机是按开关没反应,还是我发进系统。

安开关没有反应,CPU风扇不转,主板不上电

网友:
刚刚用镊子短接了下绿线和黑线CPU运行正常。

网友B:
你是CPU没供电 还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CPU没供电 还是什么

短接开机排针CPU不上电,主板没反应。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CPU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开机排针CPU不上电,主板没反应。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CPU上电。

那你要先修短接开关的问题,你用绿线和黑线属于强制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开机排针CPU不上电,主板没反应。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CPU上电。

先把触发电路修好,短接开关针能启动才行。

网友:
先修不触发/.,,,,,,,,,,,,,,

网友:
是没任何反应的不上电,还是风扇转但是不显示?

网友:
清一下CMOS试试。不行只能量IO触发相关的4个脚,接着量一下RSMRST什么的条件。

网友(2017-08-12):
是不触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