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278 暗屏

楼主(2017-07-11):
a1278,开机有开机声音,但屏不亮也不显示,说机器比较老,不想花太多钱修了,所以送到熟人这边来。机器留下拆机看电路板方面没有问题,屏方面一般是一体更换的,既然是熟人想少花钱,那就拆,拿风枪吹屏边拆玻璃面,我擦,真是脆弱,没几下就裂了。心一横,反正裂了,那就继续到底,终于全部拆下。故障原因原来在屏接口及屏线,不知怎么进水了,屏线及屏接口部分都烧断引脚了。给他报价,定屏及屏线,还有附带玻璃面。配件来后安装,又有问题了,怎么还是不亮?仔细看下原来是暗屏。想到led暗屏的维修方法,一般为屏接口供电保险断路了。这本屏线和屏接口烧成那样,应该也是类似的问题。于是在电路板上查找,最后找到一个表示P的元件,看上去应该是保险,测量不通。找其它保险替换,但苹果元件都太小,其它板上的保险没有这么小的,只有找个0欧电阻代替。装机OK

网友:
很细心,学习了,苹果机器拆屏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