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开机0.6 刷BIOS 还是一样

楼主(2017-07-11):
联想G405 开机0.6  刷BIOS 还是一样  之前有几台都是刷BIOS好了   最近遇到两台了 待机正常 触发0.4 ··0.65 0.6   就是不亮  有没有搞过的

网友:
集成AMD 的CPU吧,检查下CPU CMOS电路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直接压cpu 秒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