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器dell 1464开机掉电

楼主(2017-07-11):
刚接了一台dell 1464 的机器,客户说进水,随便说了几句打发客户走了,闲下来打开一看一片白白的水迹,测量待机没有,TPS51427进水明显坏了,直接换了,上海电能开机。心里一下乐了,那么容易就搞定了。

上屏开机,电流0.8~16.5跳动后突然掉电了,拆了内存,上电还是会掉电,整个掉电过程大概6秒钟,心想电流能到1.6左右应该是亮机的吧,想想可能是开机那边不正常。测量SYS_PWR_SW#发现电压只有2.5,更换R1后电压3.3V,上电OK不断电。

网友:
上拉电阻 变质了吧。。。。。电压达布到?

网友:
偏低了点都不行。~~~~~~~~~~~~~~~~

网友:
电容c1 坏也是有可能的。电阻也换一下

网友:
这种思路,明显的老司机了。不错!

网友:
一个掉电这么快就搞定了,这好像是秒杀

网友:
就腐蚀一个电阻。。。。。。。。。。。。。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上拉电阻那个位置,10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