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15寸高分屏不行,14寸正常,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7-07-11):
15寸 手头上有两三块 1080 和 768的屏,装上去花屏,闪屏,不显,黑屏,三块屏故障表现都不一样,甚至系统都进不了,外接屏也无法进到系统。

拆掉屏,外接 显示器  正常(hdmi接口)

装上1366  768的14寸屏正常。 (原机屏幕15.6  1080屏,也是白屏花屏的),如何下手呢?

网友:
LVDS的你把原机的码片换过去试试

网友:
同说楼上的,楼主试试看,可以坐等等

网友:
遇到过显卡有问题,我也是换屏可以,后来修显卡解决的

网友:
机子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有的估计要换码片的。或者刷下码片,很多联想的不刷码片,亮度调节是有问题的!

网友:
对,屏上程序刷下,或者直接换码片,八角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