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插电自动开机 但不显示

楼主(2017-07-11):
电流0.385A cpu 没供电内存有1.4V VDDSPD3.3V还怎么修啊 我是小白  这个本子有人动过桥

网友A:
0.35 v  你这还有好多条件没查啊  我去。供电应该还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5 v  你这还有好多条件没查啊  我去。供电应该还少吧

都有电流变动了 停在0.3A、内存供电都开启了

网友B:
CPU上下管,容易烧,这个烧了,CPU没有一个不坏的

网友C:
桥,总系供电有没有,你把每个大电感电压都打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上下管,容易烧,这个烧了,CPU没有一个不坏的

没有短路。CPU上官有19V下官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短路。CPU上官有19V下官没电、

你把那个铁壳,拆开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桥,总系供电有没有,你把每个大电感电压都打一下。

处了CPU电流没开起,其他大的电流都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了CPU电流没开起,其他大的电流都有开启。

上下管没问题。阻值都有。插上电跑电流,按开关,可以关机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了CPU电流没开起,其他大的电流都有开启。

确定没有短路,上内存与CPU,在测量一下供电。
你的这个电流太低了,肯定有没出供电的地方。
测一个拍张照,整板的图也拍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是那个CPU 供电的管子问题很多,最好连CPU 供电芯片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