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7-07-11):
这个装什么地方的啊!!!5S

网友A:
这个东东应该是安装在SIM卡座附近的

网友:
电话卡座那边,桶卡的,这个位置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应该是安装在SIM卡座附近的

应该不是吧,连螺丝孔都找不到,我记得好像是震动器周围的,不记得具体的

网友:
捅卡那个眼子里面的。有地方给你打螺丝的,你仔细找找,就在插卡那里

网友:
这是什么壳子?这个颜色... SIM卡槽位置没螺丝 ,直接退了吧

网友:
新手什么都看不到,回复下看看是什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应该是安装在SIM卡座附近的

弹卡器。。插卡位置看一下有个螺丝孔

网友:
如图,差不多这个位置,此图为6的机器,5S和它差不多。插卡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