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掉电

楼主(2017-07-11):
今天修了一个CQ43  机器来的时候能点亮 说是清灰  请完后 直接掉电  倒霉事来了 风挡不住!于是刷BIOS  现在屏亮了以后掉 一般什么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问题多吧,你加热下显卡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机器装不好也会不亮,裸板试试!

网友:
康柏系列的基本都是温度高引起来了要么就是显卡北桥空焊 或者芯片坏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装好,短路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这灰清得郁闷了吧

网友:
搞不号要陪板了,你换了电源没  ???

网友:
有些 oem电源不行也掉电           我碰到过,hp挑电源

网友:
把电池电充满后,用电池试机,不行测示显卡............

网友:
把主板从新装一遍,散热都处理好,看看风扇周边有没有碰掉建的,不行的话,裸板点一下,看看掉电不

网友:
裸机也掉的话,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装好啊 不懂的话建议找专业的

网友:
单点板是是还掉不。。。。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上次了碰到过。你看看是不是显卡下面的软垫掉了,掉了加个铜片就OK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还像就几十块钱吧 直接换得了

网友:
                                       这机器掉电一般都是BIOS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