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431通电开机,电流0.48A

楼主(2017-07-11):
我是新手,请大师们指点指点!待机电流0.029,开机跑到480左右就停止了,查了U1701,CPU供电都出来了(1.16V/0.9V),CPU发烫。后按时序来查,当查到VCCSA_PWRGD时发现有点不对
DG4负极有3.3V,正极没有电压,后发现QG8被高电平拉低了,查DGPU_PWR_EN#有3.3V

拆除QG8的话,电流可以到720MA.南桥E40脚发出的DGPU_PWR_EN#总是高电平,现不知怎么弄了。图纸在站内下载的。

网友:
大师们在不,帮帮我这个菜鸟吧!还有什么条件会造成DGPU_PWR_EN#输出高电平?

网友:
刚接一台三星的装系统会死机   三星的机器  硬盘什么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求思路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找出故障帮你!看电流应该是电源没有出来完吧,缺电压

网友:
先三板斧啊

网友:
现有一块一样的块,只显卡问题。我查了一下,开机的时候南桥E40脚(DGPU_PWR_EN#)有低--高--低变化,此板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我不会,但先帮你增加一点人气,好让高手看到哈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不懂的还得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大师们都在忙吗?谁来帮帮我,在此感谢!

网友:
确定是南桥的问题,谢谢师傅们的指点!